楼主(2010-04-10):
本人想用 EB5000  把MT508TV 内的内容上载到电脑 选用 MT508TV上的 PC RS232接口 但点击了上载出现了上载画面后就没反应了 .本人电脑的COM1接口的参数如下 9600 8 无 1 无 EB5000上的设置 是 COM1 115200  请高手说说我的问题出在那 ?????????????谢谢

网友A:
波特率不同

网友B:
引用楼主kkyy708于2010-04-10 18:06发表的 新手求助 MT508TV (威纶通) 与 电脑通信 :
本人想用 EB5000  把MT508TV 内的内容上载到电脑 选用 MT508TV上的 PC RS232接口 但点击了上载出现了上载画面后就没反应了 .本人电脑的COM1接口的参数如下 9600 8 无 1 无 EB5000上的设置 是 COM1 115200  请高手说说我的问题出在那 ?????????????谢谢

请确认你用的编程软件版本为2.7.4的,另外串口下载线是原装的还是自己做的,下载线的做法PC端:2.3.5 ,HMI端:7.8.5 线序:2-7 3-8 5-5,如果排除线的问题,看下你的串口有没有选对,如有不懂的地方请同我联系谢谢,相信能帮到你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C:
    可能两个头插反了

网友D:
    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E:
    请问MT6056I 能用串口下载或上传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