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0):
今天用GX系列编程软件编写STL步进指令,结果编程这样,用FX的软件编程却可以,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吗?谢谢。具体看附件图,怎么可以把在GX编程情况下的STL变成FX编程情况下的样子,谢谢
失败的STL指令
正确的STL指令

网友A:
其实在GX就是这样啊。很对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输出线圈不能直接接输入母线应该用m8000隔离如图: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原来开始都要使用M8000 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