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关于模拟量。。。。。。。。

楼主(2010-04-10):
DIV D12 K10 D30. K10是什么数呀,是不是D12除以10呀, SUB D20 K6 D100的K6是什么数,是不是D20减6?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是的。。。。K后面的是常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三菱的常数前面有K代表十进制的数
三菱

网友C:
一看就没有看过三菱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