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救救急啊?

楼主(2010-04-10):
西门子S7-200PLC, 上电后SF灯常亮,能和软件通信,但PLC里的程序没有了,重新输入也不能保存。请教各位大哥大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能和microWIN连上?
点菜单栏 PLC 选择 信息
弹出对话框 看看啥情况 截个图瞧瞧

楼主:
能够连上!由于当时没有这样操作过,现在不在现场!

楼主:
PLC里面的电池电压低会不会造成这种故障?我折开过它,里面有个方形的好似是电池,标值为
5.5伏,用万用表量它,却只有4.8伏左右!但PLC通电后,SF灯始终常亮!

网友B:
SF灯始终常亮 该是指的系统错误吧,会不会是cpu模块有问题了,因为你的程序保存不了,用外置的mmc卡能不能保存?(先应该保存在pg里再下载到cpu的吧?) 我是猜想的,你多试试吧

网友B:
电池电压低应该有指示灯指示的。应该不是这原因

楼主:
手头上没有外置mmc卡。自己写一条最简单的梯形图,GX存盘后,下载到PLC,该过程中提示信息很正常,但当你再上载到电脑时,就没有内容了。

楼主:
现在买了个新的PLC,坏的那个是DC/DC/DC形的,在正常环境下工作(没有高压,没有受潮,酸碱性等)理应很小会坏,值得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