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超声波液位信号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0-04-10):
用模拟模块采集超声波液位信号,但信号在小范围内跳动,我想要个稳定的值,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引用楼主niufeng217于2010-04-10 20:51发表的 超声波液位信号跳动的问题 :
用模拟模块采集超声波液位信号,但信号在小范围内跳动,我想要个稳定的值,怎么处理啊?
一般來講,類比信號經過模擬量會有小量干擾或變動,所以你可以調整模擬量輸入模組的平均次數average times,來求取較穩定的平均值,或者利用程式把你的輸入模擬量先透過mul指令放大後再div一個比mul量較大的値糗取較完整的換算後整數,這樣會比較好一點.例如:模擬輸入量為D0
MUL D0 K99 D10
DIV D10 K1000 D12
這樣D12的値會縮小一點減少跳動值,給你參考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谢楼上指导.
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如果你的AD模块采集的是液位开关返回的电压值,可在端口上加25V 0.1微法的电容来消除电气干扰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