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三菱用户没碰到过的事情!!

楼主(2010-04-10):
我的程序里面用浮点数计算,用软件模拟看到的计算数值不正确,比如0.8*2=1.6 PLC算出的是1.553等等有好几处呢,我原以为是软件的问题,我就到库房里拿出了FX2N-80MR的PLC和GT1175-VNBA-C的触摸屏 监视 结果算出的数值也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教一下怎么办啊。这是我单独拿出来这一小部分程序单独创建了一个文件来测试的

网友A:
这个没法办 实际约等于 理论 是正常的 什么都是有误差的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是怎么写的,能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C:
应该不会吧,拿出证据来,不会搞个闹剧把,不过浮点数有误差是正常的,你看看说明

网友D:
看个原始的,应该不会啊

网友E:
不会是这样的,

楼主:
我用软件 监控模式里看到的 硬件触摸屏上显示的也是这个数值,没有错的 就是算的和咱们计算器算得不一样,程序没有问题,和程序的编写方式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不是程序书写错误和软原件地址重复等等错误,一切都正确就是算出来的数字不正确和正确数值存在误差。

网友F:
可能你那个PLC不行吧,我们的都算的超准确的。

网友G:
把软件重装下试试,在换个PLC。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H:
吧D改一下试试。我以前也见过的。比如D200改一下D202试一下。

楼主:
我打过客服电话,客服说这是正常现象,属于硬件精度不够造成的。没办法硬件制约

网友I:
你把D的位置改下试试 DEMUL D100 D110 D150

网友J:
没必要的话不要用浮点.在很多种类型的PLC上都是不准确的.

网友K:
三菱PLC的浮点运算能力不是很好 我以前做过测速也是这样非常的不准 主要是FX系列的PLC属于低档产品 建议你用台湾永宏PLC

网友L:
肯定程序写错了,这个不可能有误差的,又不是取整计算有四舍五入的

网友M:
首先你把你的电路传全我看看。
提醒一下。在做浮点运算时。 先转成整数。再转化成浮点 ,试试

网友N:
可以传个程序上来吗?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O:
不会有你那问题。

网友P:
應該程式有衝突吧

楼主:
我的程序里不是全部都不对,单独拿出来也能算正确,这些我都试验过,这个问题我在客服那里已经有了答案没办法只能是硬件问题,客服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投诉很多例了。

网友Q(2010-06-23):
浮点数是要转换后用的吧

网友R:
0.022 会不会可能是0.0228? 这样结果就不一样了吧.
你可以前面两个D打实际的数字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