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0-04-10):
我把程序传上来,请大侠帮我用文字解释一下好吗。先谢谢!就解释模拟量那部份,模块设置部份可以不解释,请帮我解释详细一点,我刚学习没有老师,

楼主:
补充一下,是两只传感器,为什么要用D10除以K10?D12除以K10呢,D220. D230是不是设定值呀

网友A:
1你那识别码验证是多余的。验证最好用在读写之前;2你状态信息没反应上去,也就是读平均值前要用上你那M10(无错)M20(数字输出正常);3至于为什么要除10可能是增加分辨率吧(灵敏度)没用过你那东西,仅供参考。D220和D230是设定值。用上位机设定的。

网友B:
除以10 应该是他在触摸屏扩大10倍,所以在PLC程序里缩小10倍,所以除以10你了

网友B:
D220和D230是断电保持,这个应该是在屏幕上的设定值

网友C:
输入时为减少小数方便输入,所以先乘以10,然后在程序中再除以10.后面的减去K6,应该是温度初始值.,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用的温度传感器的参数需要..精度是0.1吧..要参考更多的资料.自己写了个程序,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