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在维修设备中发现三菱FX2N里面有快象手机电池一样的东西方型的,型号是FX-EEPROM-8,有知道的说一下,起什么作用,多谢各位

网友A:
E2PROM  非易失内存

网友B:
多看手册

网友C:
引用楼主xpvista于2010-04-11 08:20发表的 重大发现FX2N :
在维修设备中发现三菱FX2N里面有快象手机电池一样的东西方型的,型号是FX-EEPROM-8,有知道的说一下,起什么作用,多谢各位

可重覆燒錄的記憶卡,用了這個下次plc故障換plc時直接拔起裝在新的plc上就可以讓新plc運行了.
  • 下载积分:+1(xpvista) 热心帮助回答问题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听说有个存储卡是有 几十W次寿命的 难道就是这个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各位老大你们好!请问能不能把这个记忆储存卡安装到另一台PLC上,在通过电脑把程序下载出来,多谢

网友E:
    电擦程序块,断电保持程序,能把这个记忆储存卡安装到另一台PLC上,在通过电脑把程序上载到电脑并且可以监控程序运行情况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请问我把这台plc上面安装的记忆卡拔出,这台plc还能不能运行啊,多谢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你们好!请问能不能把这个记忆储存卡安装到另一台PLC上,在通过电脑把程序下载出来,多谢

    可以!

网友G:
    样本上就有这卡的说明
    三菱

网友H:
    连手册都不去看,你也敢修机?你们老板也太好忽悠了,哥们,你咋运气这么好呢?

    Email:   hfzw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