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MCGS运行速度比较慢

楼主(2010-04-11):
由于我刚学习MCGS的通用版本的组态软件(运行于电脑)而组态软件,发现它的反应速度比较慢,比如一个按钮控制一个PLC输出,在触摸屏上点击按钮的瞬间,PLC就会有输出了,而组态软件则点击按钮瞬间PLC不会有输出,必须要按住不松手0.5秒以上,PLC才有输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别的组态软件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有同感,听说现在新的更换了内存,速度快了一点点。

楼主:
自己再顶顶吧,看看大家的意见,呵呵!

网友B:
你可以减少MCGS和PLC的数据通讯采集间隔时间。玩过这个,目前没有好的办法。很多国产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