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2010-04-11):
小弟入门PLC不久,喜欢钻牛角尖,我想问一下PLC输入时间常数到底是什么意义?比如我设置输入时间常数是32mS ,那是不是说如果现在有个干扰信号持续时间小于32MS 那PLC就不算有输入,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不管你设置多少时间 这个设置的数值没有达到 比如设置K200 就是20秒 在20秒以前 这个时间继电器它当然不会动作

网友B:
多到下面的地方学习:
http://www.gongkong365.com/bbs/?fromuid=68

网友C:
当然设置的时间长一点可以防干扰

楼主:
知道了,原来输入继电器的输入时间常数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带有定时功能的输入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