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用FX3U变频器作CC-Link的主站来控制LG的ig5变频器(1-3个),需要用到哪些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Link兼容产品集里找不到LG的这个变频器!

在哪能看到它的兼容产品集?我查了一些资料虽然没说LG的ig5变频器能作它的从站,但也没说不能作从站呀。望回复,谢谢

网友B:
FX3U最少要加上一个FX2N-16CCM的模块,变频器就不知道了,怎么不用三菱的变频器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最少要加上一个FX2N-16CCM的模块,变频器就不知道了,怎么不用三菱的变频器

嗯,是的,要用FX2N-16CCM把FX3U分配为主站。作为从站的变频器是不是还要加个模块才行?是什么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