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指令的编写格式是怎样的,

楼主(2010-04-11):
为什么梯形图和语句表都编不上MC,MCR指令呢

网友A:
不可能。
你照着指令格式老老实实的输入进去,然后用F4键进行变换。成功之后再用Shift+F2键将软件切换到Read模式,就能看到左侧母线上的M端子。

网友B:
在改写模式下,会看不到MC的接点;如1楼所说,在读出模式下,可以看到其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