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RD模块PT100断线后

楼主(2010-04-11):
请教大侠!我用的Q64RD模块,接PT100,用GX Configurator-TI Version1.13P(SW1D5C-QTIU-E)简单设置后,plc能正常显示温度,但是当我把某通道PT100的线拆下后,PLC内保持最后一刻显示的值,因为该检测点很重要,断线后需有报警提醒,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断开检测标志:缓冲存储器地址49 Un\G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