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各位兄弟:
  我想使用FX2N-4AD模块,通道是使用4-20Ma的电流输入,通道2使用电压输入.我按照特殊功能模块上编写的程序,输入到PLC中,读不出通道1和通道2的数据,请帮助!

网友A:
你应该截图上来,应该是你的程序写的不对,还有你应该确认你的模块正常工作了.如果24V电源没有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楼主:
一下是程序截图
!

网友B:
程序写的有错误

网友C:
用TO指令不用TOP试试看

网友D:
通道是使用4-20Ma的电流输入,通道2使用电压输入

这样的话通道初始化值应为H3301,而非H3310。

网友E:
1,是H3301   2,可以用TOP  3,M10和M20是常开不是常闭。由3的一点决定你无法运行程序。

网友F:
未写A-D转换开始指令。TOP K1 K17 H0000 K1
                                          TOP K1 K17 H0002 K1
                                          TOP K1 K17 H0001 K1
                                          TOP K1 K17 H0003 K1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引用楼主luokeyou于2010-04-11 14:55发表的 关于FX2N-4AD的使用 :
各位兄弟:
  我想使用FX2N-4AD模块,通道是使用4-20Ma的电流输入,通道2使用电压输入.我按照特殊功能模块上编写的程序,输入到PLC中,读不出通道1和通道2的数据,请帮助!

五楼正解,仔细看下BFM#0的设置

网友H:
参考一下吧!用的是4~20MA电流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帮助!
如果是两个通道同时使用,该如何处理,我不是很明确?
请兄弟能否编段程序演示一下?

网友I(2010-06-10):
引用 网友F:
未写A-D转换开始指令。TOP K1 K17 H0000 K1
                                          TOP K1 K17 H0002 K1
                                          TOP K1 K17 H0001 K1
                                          TOP K1 K17 H0003 K1

这个是2AD模块的程序

网友J:
暂时不知道,知道在告诉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是不是你程式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