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线是否通用?

楼主(2010-04-11):
三菱SC-09的编程线是否可以用于台达DVP-14ES?

网友A:
引用楼主jzylcj于2010-04-11 15:58发表的 编程线是否通用? :
三菱SC-09的编程线是否可以用于台达DVP-14ES?
不可以,sc-09由電腦的com port 為232格式轉成422來讀取plc,台達plc的接頭是跟他一樣,但他是232,可以跟台達買或自己買接頭來回來自己焊,只有3條線而已.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据说有将此线缆用于台达导致端口被烧毁的惨痛经历,千万不要尝试!
台达的线缆相当简单,可以看台达手册上接线图或本论坛中发布的接线方式!

网友C:
我也看到过帖子,有用sc-09接台达PLC 而致损坏的情况。

网友D:
台达的编程线自己做好了,只要接三条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