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大家好,想问大家个问题,旋转编码器怎么和西门子200 CPU224连接呢?有没有单路脉冲输入的旋转编码器,断电后可以记录当前位置的那种。这样的编码器是什么样的?共有几根线,我该选用什么牌子的?型号是什么?怎么和CPU224连接呢。请大家帮忙画个接线图,发到我的邮箱,1289071759@qq.com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好,请看这张图,这样的是AB两相的旋转编码器吗?我看这样的占用两个PLC输入点,有没有单相的那种旋转编码器,就是说共3根线,其中两根接供电是24V直流,剩下的一根接PLC输入端。有这样的旋转编码器吗?大家能提供个型号吗?我要买个,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单路脉冲输入的旋转编码器,断电后可以记录当前位置的那种

这个真没有……
简单点的,你可以使用增量型的旋转编码器,如欧姆龙的,可以很方便的与西门子200PLC连接----只需要设置好高速计数器类型然后对应各输入点接线就行了。至于位置的寻找,流行的做法是重新上电后先找原点,执行完这一步以后就正常运行了。
至于型号,要看你的CPU224是什么输入类型,NPN的可以用E6B2-CWZ6C;而PNP可以用E6B2-CWZ5B。
详细点的可以看看:http://sjm213.plcjs.cn/archives/2010/20103810538.html,把接线图中的三菱PLC当作西门子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37504] 大家好,请看这张图,这样的是AB两相的旋转编码器吗?我看这样的占用两个PLC输入点,有没有单相的那种旋转编码器,就是说共3根线,其中两根接供电是24V直流,剩下的一根接PLC输入端。有这样的旋转编码器吗?大家能提供个型号吗?我要买个,谢谢

欧姆龙的E6A2系列中有单相输出的,但是AB两相的你也可以直接使用1根线作为单相输入。

网友B:
版主是高手,看出来了!!

楼主:
请教版主,我看了看欧姆龙的选型手册,我说的那种编码器,这个型号应该就符合吧?

网友C:
说的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D:
编码器两相,你可以用其中的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