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如何解决
任我菜

楼主(2010-04-11):
编辑软件为GX DEVELOPER 8.52.
在一次正常测试时用资源管理器强行关闭,下一次就不能启动逻辑测试了,一点就出现“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怎样解决?

网友A:
咱 在线写入流的 没用过这功能
任我菜

楼主: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索性不安装仿真软件了,直接在PLC上在线监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重新安装软件,不知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D:
重新安装下软件试试
三菱
任我菜

楼主:
电脑重启后又好了,谢谢以上各位。
“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