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现在我有个运动需要进行这样的控制:先在手动状态下,用一个按钮进行手动调节气缸的位置,调节好气缸的位置后,保存。再切换到自动状态,气缸在初始位和调节好的位置之间做往复运动。如果要想实现这样的控制目的。应该如何选气缸、电磁阀及其他元器件,如何控制?请高人指教!

网友A:
那 可能需要用到 电缸
SMC的PC1位置控制技術有

LXSH2SA-100S  配上电缸驱动器 编程器  基本可以实现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电子尺和PLC   就够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见过数字液压缸的资料,没有见过数字气缸的资料。
-----------------------------------------------------------------------
楼主的这个要求,我想可以换一个思维来考虑:
气缸、电磁阀都选最普通的就行,而在气缸的定位装置上作文章。把气缸位置的确定装置换作是一个止挡,手动调节这个止挡的位置就能够确定气缸来回动作的行程。
至于到位信号的采集,只好舍弃磁性开关,换作在止挡上安装个微动开关----或直接装个行程开关来检测吧。
-----------------------------------------------------------------------
即使您不想这样,那么在气缸行走的部件上装个光栅尺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检测出它的位置来,还有什么控制不好实现的?

网友E:
真的也想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不过我觉得用一般的气缸和电磁阀来做的话,由于气体的可压缩性,可能定位的精度不会很高。
当然,电缸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F:
我习惯用汽缸加磁性开关,我们老师就这么搞的!!

网友G:
1.用一个按钮进行手动调节气缸的位置?再用手去调节磁性开关位置?当然要在手动下,而且有单独开关控制此汽缸动作。最好要有2个,一个也可以就是麻烦些,编程的时候要考虑单按钮双控制(前进,后退2个动作)
2.调节好气缸的位置后,保存?不需保存,自动就OK啦(记忆的是磁性开关位置)。
3.只需带磁环的汽缸,电磁阀要双位置(3位控制)的,磁性开关和汽缸配套,
4若真需要对位置非常精确,那就要电子尺或其他机械传动如伺服电缸等配合才能精确些,线路解法看说明书咯,我没试过,反正比较复杂,很多配套都要重新设计,搞出来就有些技术含量了不如直接用伺服来的方便。磁性开关的位置偏差大概1~2毫米左右。太精确的不能全靠它。

网友H:
我還是同意5樓的說法。

网友I:
我觉得用位置传感器比较合理

网友J:
我做过在缸杆上连接一同步带,然后同步带再和编码器连接,可以显示及控制位置,用起来还可以
  • 下载积分:+2(xmu) 热心助人

网友K:
    方法都可行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