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选用

楼主(2010-04-11):
在什么情况下选用两相或三相编码器?

网友A:
不知道,我也是菜鸟!

网友B:
三相的编码器不接Z相就成两相的啦!z相信号就是每转一圈发一个脉冲信号出来,什么情况下用就要看实际现场需求,在PLC中常用这个信号来执行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比如:1.2圈等等,我个人觉得首选三相的,省得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加感应器辅助。。。。。。。。

网友C:
做360度测量用3相,做直线测量用2相

楼主:
如果我选用一个单相编码器分辨率为360,那么当脉冲数达到360时,我也可以知道旋转了360度,同样道理我也可以测量直线的距离。

网友D:
搞不太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选用一个单相编码器分辨率为360,那么当脉冲数达到360时,我也可以知道旋转了360度,同样道理我也可以测量直线的距离。
这样只是知道移动位置,不知道编码器的基准零位,用Z相可以知道编码器处在基准零位的位置。也就是知道编码器相对零位的角度,当然也可以对计数的误差做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