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我有一台T42里面下了一个中达电通的PLC编程软件,今天我带到公司去下设备里的台达PLC程序。为什么提示是通讯超时,无法联机啊?
哪个大虾帮我看看啊!!!!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座!哪个大虾来了我就让

网友A:
……
你这样说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也不知道你编程软件的版本;
也不知道你PLC的型号;
也不知道你编程线的接法;
也不知道你操作的步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你这样说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也不知道你编程软件的版本;
也不知道你PLC的型号;
也不知道你编程线的接法;

确实是这样,网络求助,又不是面对面的,你最好上图,详细描述你的硬件配置和软件情况,例如端口设置,通讯速率。。。

楼主:
我的编程电缆是USB转的232的九针,再用九针接的PLC查口。我的PLC型号是DVE-EH那种,用的编程版本是2。08的。怎么不行啊?楼上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端口是COM1我用的是USB啊!!我一直知道我是菜鸟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这么菜!

楼主:
能告诉我你们一般是怎么设置的吗???我的怎么就不能连接啊!!!???

网友C:
可惜没用过台达PLC不过你主要从数据线和通讯设置入手。因为你还在门外就不要考虑门内的事。

网友D:
端口设置有问题,USB转的应该不是COM1口,先在设备管理器看下端口到底是哪个,然后再软件上做相应的修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先在進電腦系統-硬件-裝置管理員-鏈接<com>口,看com口是幾,再到软件傳訊設定中,設定相同的com口,速度設定在9600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看来我还在门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