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分度热电偶如何测量它的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2010-04-11):
我常接触到K分度的热电偶,但不知如何通过万用表来测量它在工作时是否正常?请各位高手多多赐教!

网友A:
其实我也一直在用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检测!我们那个是用在回火炉里的!

网友B:
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的,最好去校一个表,然后我就不说了。。。

网友C:
一般都用萬用電錶量測是否有斷線,除非電表本身有溫度量測功能或用專屬的溫度校正表,不然光使用三電電錶,一般級的要量mv然後去換算是不可行的,光開路變動及干擾電壓或表記的最小量測單位就超過萬用電錶的精度,除非用來量電子級的萬用電錶還有可能.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用毫伏表测量应该可以的,K型温度表就是测量毫伏级电压的装置.

QQ:8481862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毫伏表测量应该可以的,K型温度表就是测量毫伏级电压的装置.
有道理,但干扰太多,不易测量。电偶其实就是2根不同材质的金属线而已,只要连接点不开路就不存在问题。

网友F:
用万用表只能测量热电偶内部连线是否开路

网友G:
有热电偶校验仪,和万用表差不多大,小小的,价格会高很多,物以希为贵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万用表达试了,不准确.

网友H:
用热工宝典测试!!!

网友I:
买个正品的就不用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