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油炸锅FPI松下1.rar (2 K) 下载次数:3 今天学写了个松下程序,怎么到了MC2处就错误了,请指教

网友A:
从程序来看好象没错啊。
出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B:
没有写后面的MCE 2,所以会错,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写后面的MCE 2,所以会错,我也遇到过

谢谢楼上热心指教,楼上没有打开程序细看,MCE2在后边,由于是抓图没办法显示出来,问题一找到,一个是R5,另一个是Y????,手动和自动中存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下载你的内容看,只是看一下图而已,差点误导你啦,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下载你的内容看,只是看一下图而已,差点误导你啦,抱歉...............
不客气,但还要谢谢你的热心,我对松下的编程格式不熟悉,是用主控指令方便哪,还是用跳转指令, 请教
手动和自动编程格式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