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1):
我公司有一批光洋PLC,型号是E-02B-EX。不知道能用电脑通讯吗,有没有那个网站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各位大侠告知。

网友A:
引用楼主丁一明于2010-04-11 21:15发表的 关于光洋PLC :
我公司有一批光洋PLC,型号是E-02B-EX。不知道能用电脑通讯吗,有没有那个网站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各位大侠告知。

這是光洋最有名的代表作也是oem最多知名品牌的產品,但這是早期的東西,雖然目前還有再出但有改為dl305系列,但你的這一個型號只是含電源模組的基座,還需搭配cpu模組才可以使用,cpu可以選sa-21或sa-22,目前似乎21系列沒出了都是22系列有sa-22跟sr-22,這一系列一般都只用手持編程器編寫程式,很少用電腦連線編程,如果硬要用電腦編程要再搭配e-03dm這一快通訊模組,才可以由電腦的編程軟體direct soft透過232埠跟他做連線編程.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到官方网站查找

网友C:
没办法通讯
SE-22可以,其他的不行

网友D:
无锡光洋电子的东西,去公司修过光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