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启动不了

楼主(2010-04-11):
Q02HCPU上电error红灯闪run灯不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初次使用吗?参数设置了没有,程序下载了没有,电池接了没有
报警代码是什么?
下载积分:+1(ykykkhor) 正解
三菱

楼主:
原来用的好好的停了几个月再送电就成这样了哪也没动过呀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曾经遇到过电池没电程序出错,但BAT不报警的情况,也是Q02H的。
联机读取监控看看就会清楚了。

网友A:
查看报警代码,然后根据代码解释找原因
三菱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电池没电造成程序丢失而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