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 step 7 v5.4

楼主(2010-04-11):
请教高手,安装时出现对话框:找不到SSF文件, 安装无法继续下去。那位大侠能帮我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请把软件放到C盘安装,试试看。

网友B:
放到磁盘根目录下,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

网友C:
http://wlwwlw.qupan.com/
此地址有PLCSIM_v5.4 SP3中文安装讲解,一定要把软件放在没有中文字的文件夹里解压并安装,并要在同一个子文件夹里,

网友D:
除了不能有中文字符外,还要在区域语言和选项中设置为英文

网友E(2010-05-29):
把系统语言改成英文,再把防火墙关掉,在step7中有五个文件一个个 分。开装和一起装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