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马达走圆怎么弄

楼主(2010-04-12):
问下哈要怎么做啊,可以用两台步进配合不哈?

网友A:
请说具体点

网友B:
看你选什么控制器,有圆弧插补功能的控制器有专门的指令可以走出圆等
三菱

网友C(2010-05-24):
加一个FX2N-20GM运动控制模块,有圆弧插补,很容易切圆。

网友D:
可以用松下PLC有圆弧插补功能的如F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