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无法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0-04-12):
最近换了个WIN7操作系统,发现PLC编程软件无法安装了,郁闷,谁能解忧?
少于10字节

网友A:
那还是老老实实用XP系统吧,要不找找最新版本的,本站有8.86版的。

网友B:
1、请确认您的编程软件版本不低于V8.52
2、如果版本不低于1中的版本号,三菱建议用户首先安装MelPreutil工具软件。
Good Luck~

网友C:
打电话 给微软!投诉他

网友D:
我的也是啊

网友E:
8.52在WIN7中编程、仿真使用正常。

楼主:
多谢各位了,回家去下载更高版本的试试
少于10字节

网友F:
还是换会XP吧,XP多好啊

网友G:
我用的也是win7,安装了没有问题,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H(2010-08-08):
我的也是WIN7 能安装 不能打开 不能新建 都出现初始化失败 ·~ 已经装好了的 就是不能用 郁闷 ·

网友I:
那可能因为你没有EnvMEL环境!你先卸载,先EnvMEL里面环境程序,然后再安装程序,我之前也你遇到和你一样情况,后来从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J:
windows7专业版系统应该可以用

网友K(2010-09-21):
那么USB数据线能安装吗。

网友L:
我用的也是win7,安装了没有问题 8.34版

网友M:
不会吧,我的也是WIN7的,是刚买的笔记本。能装上的啊。真的,一定要先把那个环境的程序给装完后,才能装那个软件的。你是不是没装那个环境的程序啊。

网友N:
应该是投诉三菱吧,连64位的都没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工控组态

网友O(2010-10-31):
windows7 有个虚拟XP,安装在虚拟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不明白可以Q我;173718070

网友P:
俺用的是XP
win7还没用过
工控组态

网友O:
安装在虚拟XP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Q:
换成 32位的WIN7

网友R:
装一个虚拟机

网友S:
8.86版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