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LD M8000
MOV H5 R900
MOV H30 R901
MOV H30 R902
MOV H45 R903
MOV H45 R904
MOV H35 R905 :MOV这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H45啊,H5啊之类的而不用别的
ASCI D442 R906 K4:这个值转来转去什么意思
CCD R901 R890 K9
ASCI R890 R910 K2
哪位大虾有空帮我解读一下啊,小弟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哪种型号的变频器。数据在变频器中是以ASCII码存在的。
用的是三菱的FR-D700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先看一下变频器的通讯格式:

其中计算机到变频器的数据跟本例中差不多,都是12位。那么,将例子中的数据转为ASCII码再看看:
LD M8000
MOV H5 R900 H5==>ENQ
MOV H30 R901 H30==>0
MOV H30 R902 H30==>0
MOV H45 R903 H45==>E
MOV H45 R904 H45==>E
MOV H35 R905 H35==>5
ASCI D442 R906 K4 D442中数据直接转为ASCII码放到R906~R909
CCD R901 R890 K9 R901~R909求和放到R890
ASCI R890 R910 K2 R890中的检验和转为ASCII码放到R910~R911
--------------------------------------------------------------------------------------------------
所以R900~R911组成的数据就是:
H         05   30   30    45    45     35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检验和1 检验和2|
ASCII:ENQ 0      0      E      E       5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检验和1 检验和2|
&         请求 站号00    设定        等待              设定                              和检验
                                 频率       时间               数据

附:指令代码HEE的含义

那么这几句指令的意思就是请求把D442的数据作为E2PROM频率写入到站号为00的变频器中。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FR-D700

楼主:
版主威武,看的差不多了

楼主:
版主,那D442里的数据就是我要求的电机的速度了是吗?

网友C:
D700的HEE代码应该是指将频率同时写入E2PROM和RAM,那么可以理解为D442中的数据就是要求的变频器频率。

网友B:
高啊!为什么是R809是数据寄存器

网友D:
FX系列数据寄存器是R吗?我怎么记得是D

网友A:
老版讲得很清楚了。HEE是写入EEPROM中。如果要连续变更写入频率就用指令代码HED写入到变频器的RAM中。我也没见过FX系列的PLC的数据寄存器用R的。

网友C:
R:文件寄存器,FX3U和3G是可以的----我也没有见过呢。

网友B:
学习了,也没有见过!但是如题是FXPLC与变频器通信,从楼主的程序上看到。。也有数据寄存器D的。。D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