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P H12 K2Y0]和[MOVP H12 K4Y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12):
请告诉我图里的[MOVP H12 K2Y0]和[MOVP H12 K4Y0]有什么区别??? 谢谢!! !

网友A:
上面的只传低8bit数据。下面的全传。虽然看似结果差不多。但是下面的那个的高8位被占用了,就是Y10到Y17不能同时用作其它用途了输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MOVP H12 K2Y000是将十六进制12传送给Y000——Y007(八位),MOVP H12 K4Y000是将十六进制12传送给Y000——Y017(十六位)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脉冲传送十六进制数0001 0010 ,Y1Y4l置位.....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2樓正解

楼主:
二楼的可它们工作后显示的都是Y1和Y4啊!!
别的也没反应啊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谢谢!!大概知道啦

网友B:
楼主我们可以通俗点讨论这问题:传送不同的数据给K2Y000(K4Y000),那么从Y000-Y007(Y000-Y017)有不同的位置1。

网友E:
一个K代表4位,K2是八位,K4就是16位,自己试验一下,慢慢理解吧

网友F:
将H12转换成2进制数,8个数值分别对应Y0~Y7因此Y1Y4为1输出点吸合,其他为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