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伺服电机控制圆形工作台?

楼主(2010-04-12):
现有一个直径50cm的圆形工作台,上有12个工位,每个工位30度,重约7kg。要求每个工位精确定位,加工12个工位的零件用时约15秒,每个工位从启动到定位后用时约1秒,请教各位用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大概方案怎样的?听很多网上的朋友说实现不了,我也没有信心去做了。谢谢不惜赐教!

网友A:
很简单的分度定位控制嘛,为了保证加工时不受外力影响精度,我们一般都是伺服和减速箱一起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留下qq吗,我的qq:414260325

网友B:
正好我这里也有这样一种设备 我们这是用电机带分割器实现的 也有日本人用伺服电机来实现的 这个应该简单的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转到位加停留的时间才1S钟 那这样能完成你要的动作吗

网友C:
使用DD马达,又方便而且定位非常准,就是价格太昂贵了。

网友D:
变频器加三相电机加分割器可以办到,直接用伺服是难以办到的,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做过6个工位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具体说一下你做的6工位的吗?我的qq:414260325,谢谢

网友D:
一秒中要完成启动//加速/降速/停止这些过程不是易事,如果一定要直接用伺服办到,电机必须力矩足够大才可以,还有可能要加伺服电机专用减速器,总之成本会很高,我们经常做这样的设备。。。。。。。。。
把你的负载及需标参数报给分割器制造商,他可以帮你选型,这是一个非常专用,非常冷门,非常复杂的系统计算过程(比如:驱动角,静止角,旋转方向,加速时间,旋盘最大外径,负载直径,负载重量,旋盘重量,物料重量,夹具重量等等一大堆),估计70的分割器才可以胜任你的任务,

网友F:
采用分割器

网友G:
建议楼主多看看数控车床的刀架结构图,用端面齿轮定位,准的很,稳的很,不要什么都考虑用伺服电机来分度。那样就是书呆子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考虑用气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