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GP 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10-04-12):
比如C200 C201 C202 中分别存放数据100 、 200 、300
当使用语句
FMOV C200 D200 K3
之后D200到D206分别未多少!?
为什么输入
DFMOV C200 D200 K3
会出现不能输入PLC的提示信息

网友A:
那你应该用BMOV,第一条指令执行后的数值是D200=C200,D201=C200,D202=C200,D203=0,D204=0,D205=0。第二条指令执行后,D200,D202,D204等于从C200的值,其他寄存器为0.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1楼说的其他寄存器为0是不是说D201 ,D203、D205? 不是应该自动存放高16位地址的吗!?
如果我要存放的数据是32位

网友A:
失败啊,少说了一句,若C200中的数据是16位,那D201,D203,D205为0,如果C200为32位数据,D201,D203,D205存放高16位数据。多谢提醒。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哈哈大家互相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