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显示器与扩展模块的连接

楼主(2010-04-12):
大家好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称重显示器PT650D与PLC扩展模块FX2N-16EX连接时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原理?是把重量信号输送给PLC吗?在此谢谢大家啦!

网友A(2010-05-12):
志美仪表有BCD输出,可以直接接到1上,15位接重量数据,1位接正负。

网友A:
打错了:1应该是16EX模块

网友B:
这里真热闹

网友C:
我這邊有用過梅特略的秤重機構
用Rs232通訊
不過用的模組是三菱Q系列
附件有我寫的測試跟配線圖
可以參考看看
描述:Demo
秤重機構--三菱PLC Demo文件.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