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52安装

楼主(2010-04-12):
我的GX DEVELOPER 852安装后无法新建工程,用及写操作。是咋回事?

网友A:
可能是你安装过程点选了“专用监控”功能吧

网友B:
你还是换个版本好了

网友C:
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建议你用7。0

网友D:
我的也是,是不是要COM接口的驱动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E:
先装一下环境,在安装的时候什么都不要选,
我以前安装的时候也是像你这样的情况,不选就行了.一直"是"和"下一步"

网友D:
也不可以啊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D:
你的电脑也不带9针那个串口的吗
是不是只有USB端口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F:
可呢是选择了监视专用,建议重新安装一下,请不要选择监视专用,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你从新下载另一版本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你计算机的系统有问题(你安装的可能是简装版系统)

网友D:
我装好拉!换了系统
希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