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中高手,感激不尽!

楼主(2010-04-12):
请教各位高手GT软件如何设计动态文字,可以从右至左流动的,比如我制作一个首页,可以显示一些设备制造厂家的联系消息的文字。

网友A:
会不会是没有这个功能呀,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神仙也做不出来哟。。。。。

网友B:
软件里有这个功能,自己好好找找

网友C:
使用左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三楼的做法到很感兴趣,能否详细点。

网友E:
走马灯或报警条,一般触摸屏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走马灯或报警条,一般触摸屏都有。
是的,触摸屏的基本功能。

网友G:
对于F/A系列:【公共设置】中选择【浮动报警】进行设置;
对于GT1000:【公共设置】中选择【扩展报警弹出显示】进行设置;
具体参考各手册相应介绍。
好像只能作为报警才可以显示为走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