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三菱PLC停电保持恢复按钮如何做?

楼主(2010-04-12):
求助大家三菱PLC停电保持恢复按钮如何做?
譬如断电前工作于S500这一步,上电后必须按下恢复按钮马上使S500工作,不能送电就S500启动,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S0这一步有复位S500的指令.

楼主:
提问怎么不见了

楼主:
用M500以上试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为什么不设置一个原点信号呢
不再原点时通过按钮可以继续下面的程序或者让机械回原点等待操作

网友B:
在S500步中做一个断电记忆中间继电器 然后断电记忆中间继电器与按钮与,放在s0步中做跳转条件跳转到S500步就可以了。s500不是断电记忆型的。

楼主:
谢谢大家用M1024可以搞定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楼主:
是的,在8002上串个常闭M1024,防止通电复位。在后面把1024开通即可。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说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啊!

楼主: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S502这一步应该写SET M1024,但实际写OUT M1024也正常?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