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为何无法读出?

楼主(2010-04-12):
松下FP2SH 60KPLC可以执行读取操作,但读后显示为0步程序,请问大侠们是怎么
回事啊???

网友A:
原程序被加密了

楼主:
张先生,如果是加密的话通讯之后会有提示的,可这个没有,而且还可以读出来,就是显示0步,请问这用的是什么加密方法?谢谢!!!

网友B:
这个没有用过,很少接触日货,不过我知道有的PLC加密没有提示,读出来的程序就是0步,所以有加密的可能,还有PLC本身可能没有程序

网友C:
有没有提示叫你输入密匙密码?

网友D:
如果PLC本身没有程序和程序加密都有0步,加密应该和没有加密的程序有些区别,仔细看下

楼主:
肯定是有程序的,因为机器还能工作,就是有个动作不对想改一下,才发现读出后为0步程序的
为何无法读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