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压力、保存问题

楼主(2010-04-12):
我们正在建一条装配线,现遇到一个问题需请各位支持。控制系统用三菱FX2N-48MR,触摸屏为北京昆仑通态MCGSE,装配的压装力在线监测为FX2N-2AD模块、放大器、压力传感器系统组成,此系统可以在线监测,但现在客户要求增加压力保存跟踪系统,即每件产品有相应条码,当压装力合格时,通过条码扫描仪的扫描把压力值和产品号对应保存,以便以后跟踪(当出现问题时)。我对此系统设计模糊得很,不知把扫描枪接PLC好还是接到MCGSE上好,请知之者多多指教,帮我这糊涂者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A:
做在PLC上,用232通讯口与扫描枪接上,然后在触摸屏上做出历史表格就可以

网友B:
扫描枪一般是232通讯,通讯距离受到限制,为了程序方便设计,要看现场的条件,当然也可以用485通讯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我想继续听取建议。
条码、压力、保存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