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2):
usb-rs232驱动程序  驱动线的型号为:usb-cvrs9  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知道什么牌子?把牌子抄下来也行啊

网友B:
得看里面的芯片,品牌什么的问题不大。
发一个给你试试看:
USB 1.1 TO RS232 CABLE.rar (605 K) 下载次数:193

网友C:
要看什么牌子的,

网友D:
我这里有一个,只是不知道你的型号,楼主发个型号过来,我给你传上去就是了!!!

网友E:
你的这个是小日本的吧,驱动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找哦,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

网友F:
看看我的可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