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EX

楼主(2010-04-13):
这个FX2N-16EX模块起什么作用,如果PLC输入和输出点多,不用这个模块行不,多谢指点和帮助,有了您的支持家园会更好

网友A:
是输入扩展单元,如果PLC输入点够的话,可以不用扩展。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输入扩展单元,如果PLC输入点够的话,可以不用扩展。
正确。

网友C:
基本的I/O扩展用的
三菱

网友D:
FX2N-16EX 是增加16个输入点
可以用在FX1N,FX2N,FX3U上,
如果输入点不够,是一定要用的.
如果点数够了,当然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热心帮助和支持,

网友E:
输入扩展单元

网友F:
扩展模块时记得看基本单元或者扩展单元的电源容量,貌似32MR和48MR的电源容量是个分界,32MR是带不了几个扩展模块的,本人曾经不幸杯具过,最后不得不加200块换了个48点的。

网友G:
FX2N是PLC的型号,16说明输入输出总点数是16,EX表示只扩展输入点数的扩展模块。 如果输入输出点数多可用FX2N- E等,可将输入输出的点数分别扩展到184点 ,但总点数不能超过 256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