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这个指令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13):
今天从一台PLC里面把程序读出来就发现程序线上有斜线,我用红圈圈住,有知道的说一下是起什么作用,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A:
运算结果的反转

网友B:
取反指令

网友C:
有实体PLC的话,自己搞一下,比这样记得清楚。

网友D:
手册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37651]
服务到家啦

网友G:
取反指令,就是将得到的结果取相反的

网友H(2010-05-18):
真的 自己先好好看看 手册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I(2010-11-05):
这是取反指令。

网友J:
就是一个逻辑处理,当前面条件不成立了,就有信号输出
用在什么场合和控制工艺有关系,比如你的程序中M115和M116满足条件时可以输出M117进行下面的动作,当条件不满足时可以输出Y2,Y2可以接一个报警信号,提示操作者找原因。
参考资料:
技成培训

网友K:
自己要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