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变频器一拖多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0-04-13):
变频器一拖多有哪些注意事项?参数设置和硬件购置方面有什么特殊设置和要求?

网友A:
电流设置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变频器配大一点就可以。

楼主:
电流设置是几个电流的和吗?同一个频率,俩台电机同步情况怎么样,误差有多少?

网友B:
是一样的,不过每台马达到变频器的电源线的总合不能大于变频器到马达的最远长度。

楼主:
参数设置,及硬件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C:
启动频率或者叫起步频率 不要设置成零,不然同步性可能会很差。

网友D:
马达过载,可能测不出来。
最好还不要用这样的结构。

网友A:
没有关系的,我们也这样用的,电机小在外部加热继电器就可以的。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选用的变频器不能小于单台负载,控制方式要相同,不同容量的负载要加接触器分离和热继电器保护,变频器要设定保护在停止状态启动单台设备,避免两台同时启动和高频率启动

楼主:
呵呵,东西还不少,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