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3):
在向PLC写入时,是否要将拨位开关从RUN拨到PROG?

楼主:
是FP-M系列的,拨位开关中间的REMOTE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表示在编程软件上可以遥控操做到编程模式或运行模式,方便在调试程式的过程中,不必去频繁操做运行模式开关,记得完成调试后一定要手动拔到RUN位,否则,经多次停电上电后,自身会出现无法运行的状态,而必须人为去把这个开关打开RUN才可
下载积分:+2(虚心求教)

楼主:
那么在写入的时候是否要拨到PROG位置呢?

网友A:
不需要,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的话,可通过工具条RUN灰色键,运行模式和编程模式的转换

网友B:
我用过FP-X的不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C(2010-05-25):
软件自动切换的,

网友D:
老型号FP1 FP3 FPM 需拨到 remote遥控 ,现在新型的在run 软件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