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问OMRON CXP文件如何转换为CXE文件!

楼主(2010-04-13):
OMRON CXP文件如何转换为CXE文件,因本人使用的是CX-PROGRAMMER FOR CP1E的软件,想打开CXP文件就不可以,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除了病毒之外,还没有哪个程序创建的文件后缀名是*.CXE的。

网友B:
真接改*.cxp后缀名为*.cpe,我测试过CX-Programmer 8.3可以打开;
但是CX-PROGRAMMER FOR CP1E针对的是CP1E机型,有些*.cxp文件是非CP1E机型的,所以不一定能打开。
下载积分:+1(wjmeng88) 真是好人!

网友C:
直接改*.cxp后缀名为*.cpe,我测试过CX-Programmer 8.3可以打开;
CX-PROGRAMMER FOR CP1E也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