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串口问题

楼主(2010-04-13):
用同一个三菱软件打开两个程式时,其中有一个串口可以设置,另一个不行,不知是怎么回事?急!急!急!无法打开的如下图

网友A:
怎么弄的,心得发上来啊

网友B:
应该是保存的时候不是在写模式保存的
三菱

楼主:
首先打开程序,再关闭(把程序关闭,软件不能关)然后在《在线》里设置串口就可以了,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