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0-04-13):
请问一下台达的屏能和三菱FX3G的PLC通迅吗 通迅协议里没有FX3G该选那一个 还有FX1S的是不是应该选成FX SERIES的?

网友A:
1. 通讯协议里确实没有;通讯接线手册上也没有。不过看这个个FX系列的通讯结构,用FX3U或FX2N试试。
最不济的用个232通讯(FX series Computer link),应该能够通讯上。
2. 是的,选择FX SERIES 。
下载积分:+1(nbwrk)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网友C:
我用过几种屏,选驱动的时候最好就选这个品牌系列,比如三菱FX2N不要选FX2N的驱动,直接选FX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