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C与PLC的连接

楼主(2010-04-13):
请教高手:FX1s可编程控制器与电脑的连接使用USB-SC09编程电缆为何连接不上??

网友A:
是不是串口不对啊,或者说没有装驱动

网友B:
USB没装驱动是连接不起的!!

网友C:
或者软件的通讯端口没设置。

网友D:
首先要安装USB转232的驱动,在就是设置连接的CPU类型,同时设置正确的COM口(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

网友E:
USB-SC09编程电缆是一款很通用的三菱plc编程电缆,连不上主要是因为你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再打开三菱软件连接plc时会出现一个连接对话框,点击左上角的连接端口,选择sc09端口在电脑上的com口是几号就选择几号,然后点击测试连接。基本成功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给与我的帮助,我的连接问题提已解决,原因是我所用的GX软件有问题,再次谢谢各位的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