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模拟量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04-13):
新手学PLC 。
如果PLC给变频器模拟信号为电压信号0—10V,变频器对应的频率是多少?
它们之间是怎么个关系
谢谢前辈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是0到10V或是0到5V对应0到50Hz,也可以自已调整
三菱

网友B:
首先要查看你的变频器的型号的说明说,里面有一个参数是设置变频器的输出上限的,忘记那个参数具体叫什么了。一般出厂设置是50或60.如果是50,那么0-10V对应的就是0-50HZ,如果是60,那么0-10V对应的就是0-60HZ,当然你改为100,那么0-10V对应的就是0-100HZ。
下载积分:+1(kongde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