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软件问题

楼主(2010-04-13):
请问的wicc flexible软件打开后马上自动关闭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安装有问题!一般只能重装了!没其它的选择了!西门子的就这样呀.
下载积分:+1(yuehuasheji) 热心助人

楼主:
修复下软件就好了,谢谢!

网友A:
哟!情况不尽相同的,我碰到的都是重装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