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在伺服电机的定位系统中,plc和伺服电机是plc发送脉冲给伺服电机的吧,那么plc是怎么发脉冲给伺服电机的,
写程序只看到只是定位指令DRVI/DRVA,没有plc发脉冲的程序,请求大侠说明一下啊

网友A:
DRVI/为相对定位
DRVA为绝对值定位
那二个指令本身就指定是脉冲和方向的Y
比如
LD X0 DRVI  D0 D1 Y0 Y4
D0为脉冲转换值,也就是把距离通过计算后的脉冲量度
D1就是输出脉冲
Y0是脉冲输出
Y4是方向信号
D0的值为正,步进或伺服正转,Y4为ON
D0为值为负值,步进或伺服正转,Y4为OFF
伺服要设置为脉冲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