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三菱FX2N-4AD-PT模块的各通道平均值取样次数

楼主(2010-04-13):
三菱FX2N-4AD-PT模块缓冲存储器(BFM)中#1-#4是“CH1-CH4个通道平均值取样次数的指定”,取值范围是1-4096,我想知道这个取样次数是以什么为参考单位的?扫描周期?秒?还是分钟?
这个在手册上没有看到,那位高手知道?这个值是设定大精确呢?还是小精确?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举个例子,取样次数是5,即是5次取样结果总和除以5得到平均值。取样速度看扫描速度。模拟输入信号有波动时就要取几次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取样次数是5,即是5次取样结果总和除以5得到平均值。取样速度看扫描速度。模拟输入信号有波动时就要取几次的平均值。
这样说来,取样次数越大越精确了。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我的最新理解是:三菱FX2N-4AD-PT模块的4通道处理时间是15ms,也该模块在不停读取模拟量值,15ms完成读取一次4个通道的值,如果你设定取样次数是4,那么也就是4×15ms的时间内计算一次前4次的平均值。这样一来,取样次数越大,相对来说越不准确。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取样次数越多得出的数值越精确!一般都取十次.

网友C:
取值越大越准确,但是你的程序运行速度就会变慢,输出的数字量有延迟